CCS5.2非库方式建立工程

楼主(2017-01-26):
Step 1.新建工程

Step 2.在controlSUITE文件夹中按下图所示路径选择DSP28335_common和DSP28335_headers复制这两个文件夹

将DSP28335_common和DSP28335_headers两个文件夹粘贴到工程所在文件夹,如下图所示

粘贴到文件夹后CCS5.2中工程中将显示DSP28335_common和DSP28335_headers两个文件夹

Step 3.按如下方法禁用一些文件

楼主:
Step 4. 将不需要的文件删掉

删除后留下与28335有关的CMD文件,并将留下的28335_RAM_lnk.cmd和F28335.cmd文件按照Step 3的方法将其禁用

删除gel中无关文件

删除后,如下图效果

Step 5. 按如下方法设置相关文件路径

楼主:
选择相关文件夹

选择后点击“OK”,下图为添加完成后

点击“OK”,之后编译工程

网友A:
这个编译出来是lib库吗?

网友A:
lib确实保护代码的好方法。

网友B:
CCS5.2中工程

网友B:
这个lib文件接口怎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