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求一种MOSFET过流保护的集成电路

楼主(2017-01-26):
(无正文)

网友A:
有电流检测芯片,但是50V这么高电压的没见过。
但是可以变通下,采用low side检测电流,这样既可以用运放来检测,也可以用电流检测芯片来检测

网友B:
MOSFET具有线性,过流,必定压降升高,所以,检测管子压降即可。应该不用另外加电流检测器件。

网友C:
这种电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