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51单片机 malloc 链表

楼主(2017-01-26):
今天尝试在51里面写个双向链表

头节点和尾节点的malloc分配完后不是NULL

但是给头节点和尾节点中的ID赋值就杯具了

值始终不对,打印出来的值就不是我赋值的值

多次尝试未果,感觉可能还是malloc内存分配应该是存在问题的

毕竟单片机的资源有限,同时在网上找了资料也说51单片机这块malloc不太好使,然后还提到了一个内存池的东西,不懂,再抽时间学习

楼主:
目前得到结论:千万别装逼在51里面写双向链表

楼主:
原来使用单片机编程的时候,对链表使用的不多,现在转学嵌入式,发现链表,指针就是嵌入式的基础,从网上看到一篇学习链表的例子,感觉挺好的,转载过来一起分享。

建立一个学生成绩的线性链表,对其实现插入,删除,输出,最后销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struct grade
{
    int score;
    struct grade *next;
};
typedef struct grade NODE;  //typedef为C语言的关键字,作用是为一种数据类型定义一个新名字。
                             //使用typedef目的一般有两个,一个是给变量一个易记且意义明确的新名字,
        //另一个是简化一些比较复杂的类型声明。
struct grade *create();   //创建链表
void insert(NODE *head,NODE *pnew,int i);   //插入链表
void pdelete(NODE *head,int i);   //删除列表
void display(NODE *head);   //输出链表
void Pfree(NODE *head);    //销毁链表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struct grade *head,*pnew;
head=create();
if(head==NULL)
return 0;
printf("输出创建的链表:");
display(head);
pnew=(NODE *)malloc(sizeof(NODE));
if(pnew==NULL)
{
  printf("创建失败!");
  return 0;
}
pnew->score=88;
insert(head,pnew, 3);   //将新节点插入节点3的后面
printf("插入后的链表:");
display(head);
pdelete(head,3);   //删除节点3
printf("删除后的链表:");
display(head);
Pfree(head);
return 0;
}

struct grade *create()
{
NODE *head,*tail,*pnew;
     int score;
    head=(NODE *)malloc(sizeof(NODE));  //创建头节点。
  if(head==NULL)  //创建失败返回
  {
   printf("创建失败!");
   return NULL;
   }
    head->next=NULL;  //头节点指针域置NULL
tail=head;  // 开始时尾指针指向头节点
printf("输入学生成绩:");
while(1)    //创建链表
{
  scanf("%d",&score);
  if(score<0)  //成绩为负是退出循环
    break;
  pnew=(NODE *)malloc(sizeof(NODE));  //创建新节点
  if(pnew==NULL)  //创建失败返回
  {
   printf("创建失败!");
   return NULL;
  }
  pnew->score=score;  //新节点数据域存放输入的成绩
  pnew->next=NULL;   //新节点指针域置NULL
  tail->next=pnew;  //新节点插入到表尾
  tail=pnew;   //为指针指向当前的尾节点
}
return head;  //返回创建链表的头指针
}
void insert(NODE *head,NODE *pnew,int i)
{
NODE *p;
int j;

    p=head;
    for(j=0;j<i&&p!=NULL;j++)  //p指向要插入的第i个节点
      p=p->next;
    if(p==NULL)  //节点i不存在
{
  printf("与插入的节点不存在!");
  return;
}

pnew->next=p->next;   //插入节点的指针域指向第i个节点的后继节点
p->next=pnew;    //犟第i个节点的指针域指向插入的新节点
}

void pdelete(NODE *head,int i)
{
NODE *p,*q;
int j;
if(i==0)  //删除的是头指针,返回
   return;
p=head;
for(j=1;j<i&&p->next!=NULL;j++)
   p=p->next;  //将p指向要删除的第i个节点的前驱节点
if(p->next==NULL)  //表明链表中的节点不存在
{
  printf("不存在!");
  return;
}
q=p->next;  //q指向待删除的节点
p->next=q->next;  //删除节点i,也可写成p->next=p->next->next
free(q);   //释放节点i的内存单元
}
void display(NODE *head)
{
NODE *p;
for(p=head->next;p!=NULL;p=p->next)
   printf("%d ",p->score);
printf("\n");
}
void pfree(NODE *head)
{
NODE *p,*q;

p=head;
while(p->next!=NULL)    //每次删除头节点的后继节点
{
  q=p->next;
  p->next=q->next;
  free(q);
}
free (head);  //最后删除头节点
}
void Pfree(NODE *head)
{
NODE *p,*q;
p=head;
while(p->next!=NULL)
{
  q=p->next;
  p->next=q->next;
  free(q);
}
free(p);
}

楼主:
链表是C语言中比较难,但是又比较重要的数据结构,相信有很多人在为它而头痛哦。
我做了一个链表的程序,发出来与大家共享,希望大家能用得着。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conio.h>
#include <stdlib.h>

//链表单元定义,链表相关变量
struct student
{
int id;
float score;
struct student *next;
} *head,*pthis;

//输入数据创建链表
void input()
{
struct student *tmp;
printf("\n\n请输入学生的信息以学号为0结束:\n");
do
{
……

网友A:
楼主说的很对,能用简单方法搞的,不要复杂了。

网友B:
用这些开辟内存的函数来做,可以。

网友C:
内存太少,管理内存的函数都占用很多空间。

网友D:
链表是在数据结构上用的较多的概念吧。

网友E:
毕竟单片机的资源有限,同时在网上找了资料也说51单片机这块malloc不太好使

网友F:
51就适合老老实实的写一些简单的应用就行了。

网友G:
单片机程序就是简单的没有太多乱七八糟的内容。

网友H:
有意思,单片机还可以玩数据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