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ANO112系列的看门狗唤醒

楼主(2017-01-27):
穿戴式装置、可携式医疗测量装置、智能家居、无线智能抄表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1.00
* $Revision: 3 $
* $Date: 14/11/25 1:06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 WDT to wake up system from Power-down mode periodically.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ano1x2Series.h"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 Clear WDT interrupt flag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 Check WDT wake up flag
    if(WDT_GET_TIMEOUT_WAKEUP_FLAG()) {
        printf("Wake up by WDT\n");
        // Clear WDT wake up flag
        WDT_CLEAR_TIMEOUT_WAKEUP_FLAG();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_EN_Msk);

    /* Enable L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LIRC_EN_Msk);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Waiting for L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CLKSTATUS_LIRC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XT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XT,CLK_HCLK_CLK_DIVIDER(1));

    /* Enable IP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 Select IP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HXT, CLK_UART_CLK_DIVIDER(1));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0, 0);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G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0_MFP_Msk | SYS_PB_L_MFP_PB1_MFP_Msk);
    SYS->PB_L_MFP |= (SYS_PB_L_MFP_PB0_MFP_UART0_TX | SYS_PB_L_MFP_PB1_MFP_UART0_RX);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t32_t main (void)
{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In the end of SYS_Init() will issue SYS_LockReg()
       to 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to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 if necessary */
    SYS_Init();

    /* Init UART to 115200-8n1 for print messag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printf("\nThis sample code demonstrate using WDT to wake system up from power down mode\n");

    // WDT register is locked, so it is necessary to unlock protect register before configure WDT
    SYS_UnlockReg();

    // WDT timeout every 2^14 WDT clock, disable system reset, enable wake up system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14, 0, FALSE, TRUE);

    // Enable WDT timeout interrupt
    WDT_EnableInt();
    NVIC_EnableIRQ(WDT_IRQn);

    while(1) {
        // Wait 'til UART FIFO empty to get a cleaner console out
        while(!UART_IS_TX_EMPTY(UART0));
        CLK_PowerDown();
    }

}

/*** (C) COPYRIGHT 2014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GPS数据记录器、烟感侦测装置、智能三表(水表、燃气表、热表)等

楼主:
  /* Enable External XTAL (4~24 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_EN_Msk);

    /* Enable LIRC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LIRC_EN_Msk);

    /* Waiting for 12MHz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CLKSTATUS_HXT_STB_Msk);

    /* Waiting for L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 CLK_CLKSTATUS_LIRC_STB_Msk);
配置时钟源后,要等时钟配置完成。

网友A:
WDT_CLEAR_TIMEOUT_WAKEUP_FLAG();
这个清除标志啊,喂狗就不会中断了。

网友B:
看门狗唤醒掉电的系统。说明系统的看门狗跟系统是两个独立的

网友B:
WDT timeout every 2^14 WDT clock, disable system reset, enable wake up system

网友C:
while(!UART_IS_TX_EMPTY(UART0));
串口非空,,,接受啊

网友D:
If user want to write  protected register, please issue SYS_UnlockReg()

网友E:
// WDT timeout every 2^14 WDT clock, disable system reset, enable wake up system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14, 0, FALSE, TRUE);
看门狗定时器超时中断时钟,打开,设置超时的世界,哈哈。

网友C:
如果超时中断发生了,就打印消息。

网友A:
我看新唐的单片机看门狗都是类似的

网友F:
    WDT_EnableInt();
    NVIC_EnableIRQ(WDT_IRQn);
使能看门狗中断,加入中断序列。

网友B:
定时唤醒,可以用于省电的系统。

楼主:
关于WDT的操作很有限的,在库函数的头文件可以看出来。

楼主:
使用了两种时钟源,分别用于不同的模块。

楼主:
  •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
  •     // Clear WDT interrupt flag
  •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     // Check WDT wake up flag
  •     if(WDT_GET_TIMEOUT_WAKEUP_FLAG()) {
  •         printf("Wake up by WDT\n");
  •         // Clear WDT wake up flag
  •         WDT_CLEAR_TIMEOUT_WAKEUP_FLAG();
  •     }
  • }
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两个标志位的处理,第一个是WDT超时中断的标志,另外一个是唤醒的中断,也就是发生了看门狗中断后会产生一个标志,因为这个中断系统会重启另外一个标记。。。。

网友D:
等于这个事件触发了两个标志位置位。

网友D:
根据这个图才知道要配置哪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