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13ZH创想】 实验八 串口输出实验

楼主(2017-01-27):
【Nucleo-F413ZH创想】 实验八 串口输出实验
先查看用户手册,看看PinNames.h找出合适的串口,PA_2,PA_3适合本实验,当然其他许多IO口都支持USRT。
采用MBED启用串口,需要打开Serial.h文档,按照其中的案例开始设置;
首先在main.cpp的前边定义对象:
//define UART
Serial prtOut(PA_2,PA_3);//TX,RX
后边的注释说明PA_2是TX,PA_3是RX以便后续连接USB串口连线。
接着在ioInit()函数中声明波特率:
prtOut.baud(115200);
这样prtOut就是一对串口,可以用115200bps传输或接收数据了,在main()的循环体中,将2路ADC采样的数值,2路PWM的周期,以及采用中断方式2路检测脉冲数都从UART通过USB串口转接器输出到PC串口终端显示出来,循环体中加入:
采样完2路ADC之后加上:
prtOut.printf("A0=%4f A1=%4f ",val0,val1);
2路PWM周期输出到PWM计数器后加上:
prtOut.printf("PW0=%.4f PW1=%.4f ",dut0,dut1);
由于2路检测脉冲由中断函数完成,因此在输出到LCD现实之前加上:
prtOut.printf("IP14=%2d IP15=%2d\r\n",ip14,ip15);
结果见照片图81,图82。实际上到此已完成4路ADC了,实际的效果是:1路程序计数器、4路ADC、2路PWM、1路脉冲输出、2路中断输入、1对串口[UART]。照片83.

图82

图82

图83

图83

图81

图81

网友A:
学习了,很好,棒!

网友B:
不错不错,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平台?MBED?

网友C:
串口驱动哪里来的

网友C:
楼主有工程文件可以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楼主用的是什么编程平台?MBED?

是mb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工程文件可以参考吗?

采用mbed工程,所有的函数都是有mbed提供的。你只需要定义对象、绑定属性和方法,一切就Ok了。你可以从我的实验一开始看起,就会明白的。依葫芦画瓢,轻松到达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