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8S省电有大招,掉电

楼主(2017-01-28):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2/06 10:22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Use timer-0 toggle-output interrupt event to wake-up system.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8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IsTMR0WakeupFlag = 0;
volatile uint32_t g_au32TMRINTCount[4] = {0};

/*---------------------------------------------------------------------------------------------------------*/
/*  Function for System Entry to Power-down Mode                                                           */
/*---------------------------------------------------------------------------------------------------------*/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printf("\n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n");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SCB->SCR = 4;

    /* To program PWRCON register,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CLK->PWRCON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__WFI();
}

/**
* @brief       Timer0 IRQ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Timer0 default IRQ, declared in startup_M058S.s.
*/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Int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TIMER_ClearIntFlag(TIMER0);

        g_au32TMRINTCount[0]++;
    }

    if(TIMER_GetWakeupFlag(TIMER0) == 1)
    {
        /* Clear Timer0 wake-up flag */
        TIMER_ClearWakeupFlag(TIMER0);

        g_u8IsTMR0WakeupFlag = 1;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and LIRC 10K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10K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and L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10K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LIRC,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T0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 | SYS_MFP_P31_TXD | SYS_MFP_P34_T0;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volatile uint32_t u32InitCou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Timer0 Power-down and Wake-up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Timer Settings:\n");
    printf("  Timer0: Clock source is LIRC(10 kHz); Toggle-output mode and frequency is 2 Hz; Enable interrupt and wake-up.\n");
    printf("# System will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while Timer0 interrupt count is reaching 3;\n");
    printf("  And be waken-up while Timer0 interrupt count is reaching 4.\n\n");

    /* To program PWRCON register,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SYS_UnlockReg();

    /* Open Timer0 frequency to 2 Hz in toggle-output mode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TOGGLE_MODE, 1);

    /*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and wake-up function */
    TIMER_EnableInt(TIMER0);
    TIMER_EnableWakeup(TIMER0);

    /* Enable Timer0 NVIC */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 Start Timer0 counting */
    TIMER_Start(TIMER0);

    u32InitCount = g_u8IsTMR0WakeupFlag = g_au32TMRINTCount[0] = 0;
    while(g_au32TMRINTCount[0] < 10)
    {
        if(g_au32TMRINTCount[0] != u32InitCount)
        {
            printf("Timer0 interrupt count - %d\n", g_au32TMRINTCount[0]);
            if(g_au32TMRINTCount[0] == 3)
            {
                PowerDownFunction();

                /* Check if Timer0 time-out interrupt and wake-up flag occurred */
                while(1)
                {
                    if(((CLK->PWRCON & CLK_PWRCON_PD_WU_STS_Msk) == CLK_PWRCON_PD_WU_STS_Msk) && (g_u8IsTMR0WakeupFlag == 1))
                        break;
                }
                printf("System has been waken-up done. (Timer0 interrupt count is %d)\n\n", g_au32TMRINTCount[0]);
            }
            u32InitCount = g_au32TMRINTCount[0];
        }
    }

    /* Stop Timer0 counting */
    TIMER_Close(TIMER0);

    printf("*** PASS ***\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void PowerDownFunction(void)
{
    printf("\nSystem enter to power-down mode ...\n");

    /* To check if all the debug messages are finished */
    UART_WAIT_TX_EMPTY(UART0);

    SCB->SCR = 4;

    /* To program PWRCON register,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CLK->PWRCON =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AIT_CPU_Msk | CLK_PWRCON_PD_WU_INT_EN_Msk;
    CLK->PWRCON |= CLK_PWRCON_PWR_DOWN_EN_Msk;

    __WFI();
}
关键内容。

楼主:
如果这些节能函数能够作为库函数就OK了。

网友: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_S_LIRC, 0);

网友A:
/* Open Timer0 frequency to 2 Hz in toggle-output mode */
    TIMER_Open(TIMER0, TIMER_TOGGLE_MODE, 1);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做。

网友B: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这些应用的外设的时钟都是可以控制的,这也是为了节能而设计。

网友A:
没有例程也真是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