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stm32 串口在发送过程中,会被中断吗?

楼主(2017-01-28):
如题,串口在发送一帧数据的过程中,发生了更高优先级中断,会打断这一帧的数据发送吗? 还是说串口作为外设,是不受到中断影响的??

网友A:
已经写入FIFO/THR的数据,不受中断影响

网友B:
古二真,一旦写入发送缓冲,就由串口自己去处理了,跟CPU,总线,中断之类的的没关系了。如果想连续发送不受影响,可以使用DMA

网友C:
如果写入了fifo就自己发送了。

网友C:
如果是发送过程中,可能就会停止发送信号 。

网友D:
你们看看 stm32有 fifo 么?

哈哈哈....
肯定会被打断.除非用 dma...或者用我 公开课 中的一些思想避开

网友E:
串口是个外设,你写入寄存器它开始发送以后,除非你把外设功能关了,否则你想不让发都难

网友F:
中断都是优先级高的先执行

网友F:
发送的时候可以顺序发送,不必要使用中断执行。

网友G:
中断肯定有优先级的。

网友G:
发送数据一个字符应该没有问题,中断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H:
应用DMA 可以不被高中断打断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应用DMA 可以不被高中断打断

确定DMA优先级最高?当有总线竞争的时候,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个没认真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