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新建CCS6工程后build后报错_新手求助

楼主(2017-01-28):
新买了一套DSPF28335准备学习一下,电脑是WIN10只能用CCS6,建立工程Test后,main.c不做处理空函数,build之后就会报错,如下所示,求助~
#10010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linking; "Test.out" not built

gmake: *** [Test.out] Error 1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symbol "_InitSci"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symbol "_InitSci"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symbol "_InitSciaGpio"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symbol "_InitSciaGpio"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symbol "_InitScibGpio"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symbol "_InitScibGpio"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symbol "_InitScicGpio"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symbol "_InitScicGpio"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symbol "_InitSciGpio"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symbol "_InitSciGpio" redefined: first 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obj"; redefined in "./src/DSP2833x_Sci1.obj"

求助~感激不尽

楼主:
这是文件配置情况

网友A:
redefined
应该是调用头文件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defined
应该是调用头文件不当。

Main函数里什么也没写,应该没有调用呃。。

网友B:
应该是缺少相关文件
建议你下载controlSUITE    打开里面的工程   编译看看
还有工程属性下  看看相关调用路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