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ISE中WARNING问题

楼主(2017-01-28):
ISE中WARNING:HDLCompiler:413 是什么?WARNING:HDLCompiler:413 - "D:\FPGA_TEST\ISE\led\led.v" Line 27: Result of 27-bit expression is truncated to fit in 26-bit target.

网友A:
位数不统一

网友A:
计数器cnt <= cnt + 1,如果你这么写就会报warning,但是如果你把那个1前面也标明位数就OK了,比如cnt <= cnt + 1'b1等

网友A:
没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