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
[TPYBoard-Micropython之会python就能做硬件 第1篇] tpyboard点亮LED

楼主:
转载请注明:@浴火的一片冰芯
一、TPYBoard V102开发板
        TPYBoard V102开发板MCU使用的是stm32F405RG,存在一个sd卡插槽、4个leds,1个复位按钮,1个通用按钮以及2个I2C,2个SPI和5个USART接口。具体参数见下表:

具体引脚如下:

具体实物如下:

二、开发板的连接方法
       程序调试的连接方法:通过 USB 线连接开发板的microusb口与你的 PC 机(windows,mac,linux皆可)的usb口。当连接成功后开发板将上电和进入开机程序,绿色的 LED 灯应该在半秒或更少的时间内亮起,当其熄灭时意味着开机程序已完成。此时,电脑会出现一个u盘设备,容量97K左右。该u盘里存在4个文件:
       boot.py 启动文件,确定启动方式,类似引导文件
       main.py  主程序,boot.py默认引导启动的程序,也就是你的python代码主要是写在这里。
       pybcdc.inf 驱动程序
        使用的连接方法:使用时其实就是给该开发板供电,供电也是用microusb,直接将5V电源通过该口引入,如你可以使用充电宝、pc等具有供电能力的设备,利用usb连接供电。

三、第一个简单程序——点亮板载led3
  直接修改main.py文件,代码如下: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pyb
pyb.LED(3).on()
修改完,点击保存时,板载的第一个灯会亮起,此时一定要等灯熄灭以后,才能按rst键或者是拨出usb。灯亮的过程表示正在存储,因为此时是存在mcu的flash中,所以速度略慢一点。如果后面我们讲了如何使用tf卡后,就会发现不存在这个过程。

   重新给板子上电,此时会发现led3亮了。

四、让板载led3闪烁
       将main.py改为以下代码:
led = pyb.LED(2)
while True:
    led.toggle()
    pyb.delay(1000)

再次给板子通电,会发现,led3每秒闪一次。

   关键代码分析:

   pyb.LED这个类有三个函数:

      on( )表示开;

      off( ) 表示关;

      toggle( )表示闪烁

      pyb.delay( ) 仅是一个简单的毫秒级别的延时。pyb.delay(1000)表示1000毫秒。

五、点亮外壳led灯
    1、硬件连接方法

     取三个led灯(红绿黄)分别接在板子对应gpio为Y1、Y2、Y3的口上。如下图:
  2、代码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pyb
led1 = pyb.Pin("Y1",pyb.Pin.OUT_PP)
led2 = pyb.Pin("Y2",pyb.Pin.OUT_PP)
led3 = pyb.Pin("Y3",pyb.Pin.OUT_PP)
While True:
     led1.value(1)
     led2.value(1)
     led3.value(1)

3、实现效果

      三个led亮起。

讲到这里,后面大家就可以自己试着去做流水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