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在CCS6环境下想看寄存器值,出错。

楼主(2017-01-28):
用了G2553这款单片机做串口通信,想看一下接收数据缓存寄存器的值,但是出现:
Error: Could not read 0X0066: execution state prevented the access
这是为什么?是不是还需要仿真器?我只连了USB数据线

网友:
你是单步调试的吗?

网友:
你使用变量存入数据,然后读取。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开发板和仿真器?

网友B:
USB驱动相关方面的问题的,,确认安装妥善的,就重新启动下的

网友C:
这是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C:
这个寄存器是受保护的吗?

网友D:
这是相关的接口被锁住了?

网友E:
这一套的我没整过的,,我一般都是在仿真情况下进行数据与寄存器的操作的

网友F:
CCS是这样查看寄存器吗?

网友F:
这个是什么界面?没有打开过这个界面。

网友G:
这个是怎么出现的界面?

网友G:
CCS只有在单步调试的时候才能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