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系列如何实现在IAP模式下使用复位的方式切程序

楼主:
《TRM_M051(BN_DN_DE)_Series_EN_Rev1.03.pdf》中6.4.11章节说在IAP模式下设置地址映射到对应APP地址,调用CPU_RST或SYSRESETREQ后,就可以在映射地址上启动对应的APP。但是我每次调用CPU_RST或SYSRESETREQ后,还是在LDROM上启动,读取ISPSTA发现还是0x100000。M054在IAP模式下无论什么复位方式都会清除之前设置的地址映射,这和文档说明不一致,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是文档出错了吗?有没有人实现了使用复位方式切换程序?请牛人帮忙分析一下,多谢!

楼主(2017-01-28):
6.4.11章节原话:For example, if user has two independent applications in APROM called App0 and App1. App0 is located at 0x0, and App1 is located at 0x8000. The CBS[1:0] was set to 0 to boot from LDROM. When power on, the system will execute the code in LDROM. The code in LDROM will decide to boot to App0 or App1. For boot to App0, the code in LDROM will enable ISP and set vector page remapping to 0x0, than reset CPU by CPU_RST(Not reset I/O and peripherals) or SYSRESETREQ(Reset I/O and peripherals) to boot to App0. For boot to App1, the code in LDROM will enable ISP and set vector page remapping to 0x8000, than reset CPU by CPU_RST or SYSRESETREQ to boot to App1.

楼主:
目前按照《IAP Application Note V1.10.docx》方式只能实现“不使用复位的方式切程序”,请大牛们指点一二

网友A:
没有弄过。

楼主:
没有牛人解答一下吗?

网友B(2018-05-11):
引用 楼主:
没有牛人解答一下吗?

解决了吗,我再M0单片机上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