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想制作一个高效率的气泵(鱼缸打氧

楼主(2017-01-29):
为了实现某些想法,

需要设计一个,高效率的打氧泵,(类似于鱼缸打氧气的,

看了一些结构, 感觉电机带动的功耗还是比较大, 用膜片型的效率高得多,

因些想用,膜片型的(或推荐更好的结构给我,

膜片型的 直接利用的是市电的正玄波, 现在这个用的是直流电供电,  犹豫使用方波还是得要用正玄波工作效率才高, 因为项目注重能耗,所以需要设计得高效率, 目前从结构效率和电控系统效率着手,  上段是发电机整流后,入DC/DC  供电  可能会接电池

网上看到类似产品的结构

网友A:
旋转泵效率高些.
试试涡轮风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7.1YFD4q&id=21692419310&ns=1&abbucket=13#detail

网友B:
“犹豫使用方波还是得要用正玄波工作效率才高”
总效率是逆变电路效率和电机效率和膜片泵效率之积。
逆变电路,方波输出效率较高。
电机效率可改进的余地可能比较大。

网友C:
要是鱼缸增氧,用一个小隔膜泵+一小段硅管+一个气泡石就OK了,全部成本不超过10块。当然需要一个低压直流电源,仍不超过10块。

网友D:
楼主第一个图片是洗衣机里面的气泵  不错可以使用 最好在线圈处加个温度保护开关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旋转泵效率高些.
试试涡轮风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7.1YFD4q&id=2169241931 ...

前辈过年好

网友E:
淘宝买个低压的隔膜泵就行 尽量用电机 这种线圈吸衔铁的效率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泵效率高些.
试试涡轮风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7.1YFD4q&id=2169241931 ...

因为是水下~~~~~~ 打气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水下~~~~~~ 打气泡

泵也必需下水吗?
往复泵回程不做功,所以效率<50%.机械运动中园周运动效率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泵也必需下水吗?
往复泵回程不做功,所以效率<50%.机械运动中园周运动效率较高. ...

泵,随便,可以不下水中,  出气口需要在液体容器底部,

网友F:
想效率高就在电能转化动能方面找效率高的,泵结构和电路特别是电源的效率是主要的。老t说的不错,圆周运动的效率高于往复运动,但问题是,追求这样的效率没多少实际意义,本来功率就不大。建议还是买个成品吧,在可靠性、噪声等都满足的前提下,成本才是该优先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效率高就在电能转化动能方面找效率高的,泵结构和电路特别是电源的效率是主要的。老t说的不错,圆周运动 ...

结构和控制很重要阿。。。。。高效率下,   尽量的提高熊星利用率,减少无用功,

市场看看了一些都不是很满意,才打算~~~高成本的自己造一个,,,,,

网友G:
光充气哪里够啊,用小灯泡调光,后背照明,模拟阳光照射,鱼缸背板养出绿苔,水就养到家了,过滤也做自动判别,真正实现懒人养鱼,嘿嘿,你先做好了来个开源,我更懒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构和控制很重要阿。。。。。高效率下,   尽量的提高熊星利用率,减少无用功,

市场看看了一些都不是 ...

索嘎,俺还以为是死马电池供电的玩艺,要这么计较效率.哈哈,家里鱼缸打气大可不必太讲究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结构和控制很重要阿。。。。。高效率下,   尽量的提高熊星利用率,减少无用功,

市场看看了一些都不是 ...

怎么,楼主的装置难道是要用在神州飞船或是国际空间站上么?家里用用,哪需要那么高的效率?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不值得,电路设计时适当控制一下整体功耗就足够了。

楼主:
虽然没哪么高大上,但是对效率敏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