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控制小型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7-01-29):
1)小型交流接触器线包维持电流很小(15mA),如果用电磁继电器是不是不可靠?

2)如果用固态继电器,查到的型号漏电流都比较大。

3)用可控硅?什么型号比较好呢?
4)RC吸收元件参数多少合适呢?

有没有适合这种地方现成的芯片、或者微型固态继电器(AC220V、1A、漏电1mA左右)?

网友A:
用可控硅、继电器都可以,固态继电器则比较贵,不合算。动作很频繁的话,可控硅为佳,具体型号只要满足耐压和载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控硅、继电器都可以,固态继电器则比较贵,不合算。动作很频繁的话,可控硅为佳,具体型号只要满足耐压 ...

不是说电磁继电器切换小电流不可靠吗?触点积碳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控硅、继电器都可以,固态继电器则比较贵,不合算。动作很频繁的话,可控硅为佳,具体型号只要满足耐压 ...

可控硅的话,用于 AC220V,载流 2A ~ 3mA,什么型号比较合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电磁继电器切换小电流不可靠吗?触点积碳什么的。

没有这个说法,积炭是大电流造成的。用继电器切换微电流不可取,因为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较大且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控硅的话,用于 AC220V,载流 2A ~ 3mA,什么型号比较合适呢?

耐压600V,载流为峰值电流的1.5倍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积炭是大电流造成的。用继电器切换微电流不可取,因为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较大且不稳定。 ...

如果没有这个说法,继电器切换微电流有什么缺点呢?为什么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600V,载流为峰值电流的1.5倍即可。

有什么常用的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这个说法,继电器切换微电流有什么缺点呢?为什么不可靠?

前帖不是已经说了么?——因为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较大且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什么常用的型号吗?

比如常用的BTA12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帖不是已经说了么?——因为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较大且不稳定。

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都小于100mΩ,这个很小的啊。
如果说接触电阻大并且不稳定,那不是更不能切换大电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继电器触点接触电阻都小于100mΩ,这个很小的啊。
如果说接触电阻大并且不稳定,那不是更不能切换大电流 ...

大小是相对的,要看影响。微电流指uA以下的,比如pA级。如果接触电阻是常数,那还可以补偿,非常数的话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小是相对的,要看影响。微电流指uA以下的,比如pA级。如果接触电阻是常数,那还可以补偿,非常数的话就 ...

看不懂,有人能看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说法,积炭是大电流造成的。用继电器切换微电流不可取,因为继电器触点的接触电阻较大且不稳定。 ...

一般说,继电器切换负荷在额定电压下,电流大于100mA、小于额定电流的75%最好。电流小于100mA会使触点积碳增加,可靠性下降,故100mA称作试验电流,是国内外专业标准对继电器生产厂工艺条件和水平的考核内容。

楼主(2017-03-15):
顶一下,继电器到底能不能切换微弱电流,微弱电流下到底有没有积碳问题

网友B:
小功率固态继电器漏电流不大,里面实际还是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