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为什么射频电路中广泛考虑S参数而不是依旧是小信号模型呢

楼主(2017-01-29):
中低频电路一般都采用小信号手段分析增益,带宽,噪声,失真,以及带来的一系列指标,比如输入阻抗,输出阻抗。但是在射频设计中,却广泛使用S参数来代替小信号电路,这是因为在分析的过程中S参数具有某些优势么

网友A:
  射频里面把要设计的元件或者大模块看成黑盒子,用S参数来显示该盒子的输入和输出阻抗,进而进一步做匹配设计

网友B:
to LZ:

S参数同样可用于小信号模型,那只是众多的参数类型中的一个而已。

射频与微波中喜好用S参数是因为其更注重于“功率波”,其涉及到入射和反射而非电流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