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升压电路中电感问题

楼主(2017-01-29):
(无正文)

网友A:
“减小负载”是什么意思?是负载电阻减小,还是负载耗散功率减小?
如果“减小负载”是负载电阻减小,那么输出电压降低是正常的。

网友B:
“最大输出功率小了”,什么意思,有测量数据吗

网友C:
原来是用一个30欧姆的电阻做实验。负载电阻减小到18欧姆,然后输出电压降低,之后想升到36V就升不到了,因为要求是在18欧姆的负载下,输出电压36V

网友D:
通常“减小负载”是指减小负载上面耗散的功率,如果是减小负载电阻值务必说明,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E:
负载电阻从30欧减小到18欧,输出电压降低是正常的现像。改变占空比仍不能达到要求的输出电压,那是因为开关管导通期间电感储能不够。

网友F:
储能不够的原因,可能是你的电感量过大,可能是电感的直流电阻过大,也可能是电感磁芯进入了饱和状态(此时开关管会很热)。

网友G:
“电感量是根据并联升压电路的占空比等参数算出来的”
既然能够计算电感量,那应该知道此电路如何工作呀?

“负载用18欧姆的电阻,就升不到了”
电感量计算,要根据输出电压和负载电阻(或者输出电流)。你计算电感量时,是按照多大负载电阻计算的?

网友H: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吧,没有图实在不好说话。电原理图务必标注清楚各元器件标号

网友I:
另外, 电感选型也很重要
这个电路的输出电流要达2A, 那么电感的承受电流至少4A以上, 估计 5A也未必够, 具体看电路计算. 这不仅是电感量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负载电阻从30欧减小到18欧,输出电压降低是正常的现像。改变占空比仍不能达到要求的输出电压,那是因为开关 ...

正与楼上所说,,这个跟占空比是有关系的啊

网友K:
这个电感的选型至关重要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用一个30欧姆的电阻做实验。负载电阻减小到18欧姆,然后输出电压降低,之后想升到36V就升不到了,因 ...

大负载可以,小负载居然出问题了,好奇怪

网友L:
应该是和你其他参数的设置也有关系了,建议贴上原理图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电感量是根据并联升压电路的占空比等参数算出来的”
既然能够计算电感量,那应该知道此电路如何工作呀?
...

一般电感是根据电流来选择的,官方会给出一个参考选择的。还是要看具体的芯片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