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最多可以处理小数点后几位的数

楼主(2017-01-29):
设计了一个高阶控制器,对其离散后,z函数的系数都很长,有小数点后十五位,在simulink里面搭模块,发现把z函数的系数消去几位,输出的波形就不对了,现在想把这个控制器写到dsp28335中,我想问28335可以计算到小数点后十五位这样的数么。

网友A:
DSP有定点浮点之分的

网友B:
没有限制,多少位都可以,由软件的编写决定。

网友C:
这个应该没限制,都有FPU

网友D:
那把数的格式定义成double,直接写就可以吧

网友E:
FPU:(Float Point Unit,浮点运算单元)FPU,现在的DSP都有该结构

网友F:
这要看你的要求,直接硬件运算的话,浮点处理单元也是有限制的,需要很长的数位需要有相应的算法

网友G:
过去的计算器里是4位处理器,也不支持硬件浮点运算,但计算小数照样有7位甚至9位(对应8位和10位显示),这就是算法实现的。

网友H:
用8bit宽度的double类型把,我很低精度的app都用double类型,反正单片机现在内存大

网友I:
28335无FPU,要想快速的进行浮点运算,可采用Q格式运算,具体参见TI官方资料。

网友J:
这个还真没有算过,你需要做什么处理

网友J:
如果小数不够,可以扩大位数,然后计算。

网友K:
DSP的就是可以这样处理小数的

网友L:
这个是没有啥限制的。。看自己具体需要的。

网友M:
DSP的针对小数的处理是没问题的,,主要看实际需要多少小数点的

网友N:
15位小数点应该计算不到。

网友N:
你查查看DSP的处理器6678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