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源芯片SA

楼主(2017-01-29):
请教大家电源管理芯片测试都是怎么测试的啊?有没有什么好的测试方式或者是经验可以教教我啊?
我目前是做这方面的测试的,但是总是感觉不得要领,希望有经验的大神们指导指导。

网友A:
按典型应用电路或实际应用电路搭建外围,芯片位用一个专用的测试座代替,在必要的地方留取测试点,然后输入接上电源,输出接上模拟负载即可

网友B:
整个装置要做成一个专用测试台,可自制,也可定制。

网友C:
大批量测试,还是样品测试,好像不太一样

网友D:
一般功能测试还是芯片正常测试

网友E:
低阶段:
做相应的外围测试电路就可以了;
电压直接测量,电流用跳线或开关转换。

网友F:
测试的话,一般是有DS的,按照DS上的指标和测试条件,确定测试方法。
一、可以利用直流电压源,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万用表,等常用仪器,手动测试
二、如果有测试机的话,可以做测试板用测试机编程自动化测试。
无论用哪种方法,道理都一样,

网友G:
如果有DS的话,可以照着DS去测试(DS里面有详细的参数以及测试条件或方法),如果没有DS,可以参照一下兼容产品的datasheet

网友H:
这性能还是不错的,,选型时可以推荐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大批量测试,还是样品测试,好像不太一样

样品测试没问题了,大批量的测试下输出就ok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整个装置要做成一个专用测试台,可自制,也可定制。

非常大批量的,可以做个自动测试仪,批量小了,都不够成本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按典型应用电路或实际应用电路搭建外围,芯片位用一个专用的测试座代替,在必要的地方留取测试点,然后输入 ...

主要是根据你对电源的要求,输入不同的电压,看看输出的波形,以及带载能力,还有效率。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DS的话,可以照着DS去测试(DS里面有详细的参数以及测试条件或方法),如果没有DS,可以参照一下兼容 ...

DS是什么呢?datasheet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测试的话,一般是有DS的,按照DS上的指标和测试条件,确定测试方法。
一、可以利用直流电压源,信号发生器 ...

同意,一般就这两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