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数据接收为空

楼主(2017-01-29):
程序当中串口部分遇到了问题,波特率设置为9600以上都可以正常发送数据,但是一旦设置为4800接收到得数据就是空的,全是0,请教各位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有人数是因为数据装载时间太短了,数据还没装载完成就发出来了,所以收到的数据才全是空。请教请教!!!

网友A:
显然这是软件编制有问题,“数据装载”完成之后才会启动发送。好好检查相关程序吧。

网友B:
4800的波特率的却是太慢了,,信号线路上的干扰就很容易影响的

网友C:
接收数据的不是很好处理的?设置好波特率的

网友D:
怎么会装载数据有问题呢?

网友D:
4800的处理时间应该更长才对。

网友E:
这个波特率也太低了吧,,那试下115200的,看还会不会一样的波特率的

网友F:
这个一方面如楼上所说的跟4800的波特率相关系的,另一方面的就是跟信号的影响相关系的。

网友G:
这个问题的就不先说的,,两边的波特率的要一直的

网友H:
你接受的数据波特率不对了

网友H:
你是向什么发送数据呢?

网友I:
波特率不能够匹配

网友I:
测量信号可以吗?

网友J:
波特率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J:
如果全是0,肯定是数据读取存在错误。

网友K:
通信的 波特率不对了。

网友K:
转载的数据太长只能覆盖前面的数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