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430的I/O口与CMOS 器件接口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7-01-30):
当430的I/O口与CMOS 器件接口时,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注意电压和电流驱动

网友A:
当然是驱动电流啦

网友B:
在低功耗产品设计中,当430的I/O 口与CMOS 器件接口时,为了省电采用间歇供电方式

网友B:
当CMOS关断时,与之相连的430的I/O 口一定要设置为输入口或者设置为输出为1.否则MCU的电流变大,功耗变大。

网友C:
这个要注意电平匹配的哈

网友:
注意电流大小

网友D:
最好能够使用一个隔离元器件。

网友E:
这个简单的电阻匹配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好能够使用一个隔离元器件。

推荐使用光耦隔离信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最好能够使用一个隔离元器件。

也可以通过三极管设计相关的电路。

网友G:
电阻匹配也许能解决

网友H:
注意CMOS的灌电流

网友H:
可以通过其他的元器件进行隔离

网友I:
你是要考虑接口之间的兼容性吗?

网友I:
如果电流或者电压不匹配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单的电阻匹配的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电阻解决电流问题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通过三极管设计相关的电路。

三极管不如光耦效果好。

网友K:
IO与CMOS接口驱动电压是否一致

网友K:
CMOS的管电流会不会影响到IO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