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的地方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

楼主(2017-01-30):
如果有多人同时在修改一个程序文件(如xxx.c),改的地方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而且彼此也不知道别人改了什么,当他们分别把自己改过的XXX.C上传时,server会不会混淆啊?!

网友A:
如果只是简单上传到服务器的文件系统中,有可能会出现相互覆盖的情况,可能导致混淆。

网友B:
如果使用了版本控制的话就会好些

网友C:
这种方法也行吧,但不适用在人数较多

网友D:
开发团队分散多地的项目也不适用。

网友A:
无论是嵌入式系统或一般软件项目,只要涉及多人协同开发,就一定要做版本控制

网友E:
在参与软件工程师较多的项目,只有某些人具有lock 版本控制servet中的文件的权力。

楼主:
哦 ,知道了,版本控制,以前只在书本上见过这个概念,现在知道了

网友F:
这个就需要软件统一管理的,,在上库的时候会跟最新库进行比较的。

网友F:
这个是不会乱的,,自己修改了安歇地方的都会一一的被显示出来的。

网友G:
这个就体现了软件设计管理的重要性的,,一般不会乱的

网友:
建立自己的工程文件。

网友:
建立自己不同个子函数,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H:
这个在各自提交前会做下代码修改的。

网友I:
这个主要取决于上传的人的,,软件管理

网友J:
这个是多人协作的,,需要统一管理的

网友K:
这个工程文件只能自己修改自己的

网友K:
如果是修改不同的功能,最好通过子文件进行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