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的系统

楼主(2017-01-30):
目前设计一个浮点的系统采用哪一种芯片较好?

网友A:
If you need an high performance floating DSP, I recommend C6000. For more details, you could refer to
the DSP selection guide http://www.dspvillage.ti.com/dspguide.

网友B:
器件布局应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网友C:
对啊,如在集中抄表系统中应用系统成本台何?

网友D:
可用Tms320vc5402,成本不是很高,器件布局应重点应是存贮器与DSP 的接口。

网友A:
请问如何通过仿真器把.HEX 程序直接烧到 FLASH 中去?

网友E:
是啊,所用 DSP 为5402.是否需要自己另外编写一个烧写程序,如何实现?

网友F:
直接写.OUT。是 DSP中写一段程序,把主程序写到 FLASH中。

网友G:
设计 c6701 的计算机 pci板卡时,怎样通过计算机下载程序到 c6701 中?

网友G:
如果板卡有 flash,仿真器可以直接写flash 吗?

网友H:
我也想问,flash 地烧写程序由谁提供,是自己编写吗(c6701 程序)?

网友I:
系统级有何区别呢?

网友C:
可以,要自己写。

网友J:
这个根据自己的具体要求的寻求下厂家的推荐的

网友K:
这个采用统一的浮点管理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