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STM32F103系列USB的学习过程及使用心得(二)(USB HID...

楼主(2017-01-30):
在熟悉USB的协议后,感觉能自己做出些东西的就是HID协议了,因为HID的设备对于上位机开发容易很多,不用涉及各个操作系统和USB主设备的等等知识。按照HID协议写好的下位机程序,在stm32的芯片上跑起来,电脑就会识别出来的。

而且ST官方有个测试HID设备的Windows小软件,也很方便,省的自己开发上位机了

1、对HID设备的理解

(1)对于stm32的HID设备编程,最核心的就是对报告描述符的定义,具体内容在USB官网的HID版面里可以下载协议书和Usage Table来自定义HID设备;

(2)USB的官网有给一个名为HID descriptor tool的报告描述符生成工具,对于报告描述符的查错很有用,想自己写一份完整的HID报告描述符还得靠协议文档。但是可以先采用一些网上和stm32官例的代码先跑跑程序,看看效果,增加一下自己学习的动力。

2、使用HID协议的报告描述符

(1)在程序中我没使用报告ID,所以默认向0号ID发送包,(这里补充一下,我的自定义全速USB设备一个USB数据包为64字节,但是发送传输过程中,stm32会在之前加个报告ID,为一个字节的宽度),所以,上位机发送和接收信息只能在0号ID,其实这个ID很有用,主要是区分不同数据的,因为HID控制一般传输的都是少量字节数据,很少发整一包64字节,对于数据的分类很有帮助,而且很多HID设备都是二进制形式的状态数据,是按bit为单位进行控制通信的,用不着要收发字符串。

(2)为了通信测试,我直接按字节传输,就是上下位机收发字符串,没有对HID报告描述符的input、output和feature做太多定义

eg:

0x05, 0x8c, /* USAGE_PAGE (ST Page) */
0x09, 0x01, /* USAGE (Demo Kit) */
0xa1, 0x01, /* COLLECTION (Application) */

// The Input report
0x09,0x01,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 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x08, // REPORT_SIZE (8bit)
0x95,0x40, // REPORT_COUNT (64Byte)
0x81,0x02, // INPUT (Data,Var,Abs)

// The Output report
0x09,0x02,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15,0x00, // LOGICAL_MINIMUM (0)
0x26,0x00,0xFF, // LOGICAL_MAXIMUM (255)
0x75,0x08, // REPORT_SIZE (8bit)
0x95,0x40, // REPORT_COUNT (64Byte)
0x91,0x02, // OUTPUT (Data,Var,Abs)
0x09,0x04, // USAGE ID - Vendor defined
0xb1,0x82, //FEATURE (Data,Var,Abs,Vol)

0xc0 /* END_COLLECTION */

**********之后,运行程序时,切记向0号ID传输数据,否则,发不出去也收不到……Orz

3、报告描述符书写规则

这个要啃USB官方的HID协议和Usage Tables那俩文件了,书写完毕后用官网给的HID descriptor tool检查一下,这里我还没有弄明白feature和report的用法,不过最好都写上,要不然可能有问题,因为我是之前没有feature,只有report,计算机是识别了,但是测试HID设备的软件识别不出output report……(/ □ \),然后加上feature就识别了,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啊o_O

楼主(2017-04-18):
还是喜欢STM32的配置,官方都配置好了,直接用就OK了。

网友A(2017-05-18):
请问单片机和上位机通信时字节数是任意的还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