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芯片内是否有单个的随机函数指令?

楼主(2017-01-30):
DSP芯片内是否有单个的随机函数指令?

楼主:
DSP内的计算速度是快的,
但是它的I/O口的交换速度有多快呢?

网友A:
Depeneded on which I/O you are referring. For HPI, the transfer rate
(in bytes) could be about 1/4 of CPU clock. For McBSP, the bit rate (kbps) could be
about 1/2 CPU clcok

楼主:
DSP如何配合EPLD或FPGA工作呢?

网友B:
You could cascade the emuation interface with the one on
EPLD/FPGA. Please see the following application notes for
details.http://www.ti.com/sc/docs/psheets/abstract/apps/spra439a.htm

网友C:
请问在 DSP硬件电路板 Layout 时,EMI 方面的问题应主要注意哪几点?

网友D:
信号的完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 DSP硬件电路板 Layout 时,EMI 方面的问题应主要注意哪几点?

这个前边很多楼友都提到了这方面的。

网友F:
随机函数指令的这个是有的

网友G:
是说的rand函数吗

网友G:
DSP都是C语言的函数指令。

网友H:
就是rand函数

网友H:
你是要实现随机生成数字吗?

网友I:
单个的随机函数指令?不是RAND函数吗

网友I:
这个随机指令可以通过代码直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