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下载固件的inf文件

楼主(2017-01-30):
CY7C68013自动下载固件的inf文件怎么写

楼主:
自动下载固件的驱动已将编译好了,怎么让inf文件能够安装ezloader.sys和ezusb.sys

网友A:
需要看看CYPress的例子in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要自动下载固件的话,需要在inf文件里设置两组不同的VID/PID,VID/PID1 用来与自动下载固件的脚本文件绑定(.spt文件,由control center生成),VID/PID2 与固件中的VID/PID相同,用来下载固件后枚举时加载驱动文件。两组VID/PID需要添加在[Cypress.NT] [Cypress.NTx86] [Cypress.NTamd64]和[Strings]这四个条目下。最后可以生成Catalog文件,用以告诉系统修改后的inf文件不是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