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不知道怎么把uA级地电流放大至mA级

楼主(2017-01-30):
各位大神,我要做一个数控电源,不知道怎么把uA级地电流放大至mA级,请高手帮我详细的讲解下哦

楼主:
如果结合电路原理图的话更好!谢谢啦~~

楼主:
我上次用DAC0832和TL062做的,结果波形不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出原因。

网友A:
看来你得把模电学完学好一点,看看那时能不能给出一个比较好的答案。

网友B:
没有太明白楼主是要检测电流, 还是控制电流.

网友C:
我猜应该是用于检测, 可以看看 "电流放大器" 的资料.

网友D:
这个主要研究下模拟电路方面的就可以的

网友D:
不难实现的,,可以选用现成的运算放大器的或者直接用电流三极管的实现

网友B:
利用两级放大电路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E:
这个对于高模拟电子设计的大侠来说不是问题的

网友F:
电流无法进行放大,可以用运放放大为电压,再转变为恒流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利用两级放大电路的就可以的啦

ua到ma的话,一级放大就可以了。倒是又转变为电流,比较难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上次用DAC0832和TL062做的,结果波形不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出原因。

这里DAC是做什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