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原理图中电阻

楼主(2017-01-30):
电路原理图中电阻的注释为:0603-10K/J什么意思啊,我知道0603是封装。。。10K/J什么意思啊?

网友A:
J是阻值的误差

网友B:
B    ±0.1%
C    ±0.25%
D    ±0.5%
F     ±1%
G    ±2%
J     ±5%
K    ±10%
M    ±20%

楼主:
看电路原理图时,怎么知道电容是陶瓷电容还是钽电容呢?

网友C:
陶瓷电容没有极性的,钽电容有极性。

网友D:
但对于有极性的电容,原理图上不一定会说明是哪种类型的电容

网友C:
电阻电容一般都会给出阻值容值和精度

网友E:
原理图上一般都不说吧

网友F:
电路图的器件Part对器件进行描述,一般公司会对这个描述做具体规范要求,以保证器件清单和采购生产一致。
如果是个人,就看习惯了。

网友F:
电阻电容  0603是封装  看他的用途  来区分是什么电容  主要看温度  频率  如果需要计算  还要看精度  等

网友G:
10k的电阻

网友G:
这个就是电阻值和精度

网友H:
你这个是钽电容的规格的吧?

网友H:
没有记错的话,是104---10pf的电容的,后边K/J的就是关系到电容的耐压值的。

网友I:
如楼上各位所提示的,这个不会是电阻的哦

网友J:
引用 网友B:
B    ±0.1%
C    ±0.25%
D    ±0.5%

这个表示电阻的精度的,,不过楼主给的呢个标识的好像是钽电容的

网友K:
电阻数值而已。

网友K:
J -表示精度为 5%

网友L:
陶瓷电容没有极性的,钽电容有极性

网友M:
0603=1.6x0.8

网友N:
J -表示精度为 5%、F-表示精度为 1%

网友N:
基本单位是 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