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输入24~120V,输出12V1A,隔离不隔离都可以

楼主(2017-01-30):
求方案,输入24~120V,输出12V1A,隔离不隔离都可以
输入电压跨度太大了,求方案

楼主:
12V 0.5A就可以了

网友A:
可以直接用高压电源ic组成dc2dc电路

网友B:
就用反激拓扑,没问题

楼主:
麻烦给个电路图,试过uc3842,搞不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给个电路图,试过uc3842,搞不定

电路图没什么特别要注意的,
你可以把你的设计资料发上来看看哪里有问题

网友C:
这个用buck啊,384x是启动不了么?

网友D:
TL783可以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buck啊,384x是启动不了么?

只要输入电压高于IC的启动电压,IC都是有办法启动的

楼主:
最好是没有外接功率管的方案。功率管发热很麻烦

楼主:
看了一下规格书,这货居然是LDO啊,电流大了我pcb岂不是要冒烟?

楼主:
uc3842主要是2个麻烦,一个是我输入范围太宽,而3842的供电大约固定在15v,这样限流电路阻值变化太大了
还有一个麻烦事是他是外接功率管,发热不好处理,烧了好几个管子

网友B:
这种兼顾低压输入的,用内置MOS的芯片反而不好解决散热问题,以及成本。
烧MOS管要嘛是变压器有问题,要嘛环路问题。
3843,34063都蛮合适的。供电也不是问题,启动来后直接由输出12V供电即可,启动电阻功耗不会太大,比较关注功耗的话,搭个恒流源供电,启动后由12V关闭启动电路即可。

网友F:
难道不能用变压器?

网友G:
楼主 ,使用凌特的LTC3638,输入范围是5-140V,输出电流是250mA,然后可以两个并联输出,扩大到500mA。并且MOS管内置!完全满足楼主要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 ,使用凌特的LTC3638,输入范围是5-140V,输出电流是250mA,然后可以两个并联输出,扩大到500mA。并且 ...

这个片子太贵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