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MA TC的地址作用范围在哪找?

楼主(2017-01-30):
DMA, tc, DM
EDMA TC的地址作用范围在哪找?

网友A:
芯片的DATASHEET和EDMA的USER GUIDE上都没找到呢

网友A:
以前调VCP的时候整死搞不起来,最后是搞错TC了,问下这块具体在哪有写呢?

网友B:
在芯片手册里的System Interconnect章节里。

网友C:
这个没用过的,就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D:
就在手册里面保存的有。

网友D:
有效范围是-32768到32767之间

网友E:
这个不明白的,,可以多看下资料介绍的。

网友F:
TI DM6437 EDMA3?

网友F:
EDMA3TC向编程传输的源和目的地址发布读写

网友G:
在手册里面有这个说明

网友G:
EDMA可以通过寄存器进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