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错误

楼主(2017-01-30):
AN, ST, se, TI, NEC

仿真器SEED-XDS510PLUS,DSP6713,connect错误如下: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80000200/-118
Fatal Error during: OCS,
This error was generated by TI's USCIF driver.
SC_ERR_CTL_PORT <-118>
An invalid controller port value has been used.
Thus Unified-SCIF will not attempt to detect a controller
The standard 560 ports are 0x0, 0x1, 0x2 and 0x3.
The standard EVM ports are 0x0, 0x1, 0x2 and 0x3.
The standard DSK ports are 0x378, 0x278 and 0x3BC.
The standard 510 ports are 0x240, 0x280, 0x320 and 0x340.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8
Error Class: 0x80000200
I/O Port = 0
Board Name: C671x XDS510 Emulator
Cpu Name: TMS320C6710_0
Abort:  Close Code Composer Studio.
Retry:  Try to connect to the target again.
Cancel:  Remain disconnected from the target
Diagnostic: Run diagnostic utility.

网友A:
估计是驱动没装好,卸了重现装试试。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是仿真器驱动没有装好

楼主:
怎么看啊

网友A:
可以查看“..CCStudio_v3.3/cc/bin”路径下的“xdsfast3.dll”文件,如果这个文件是160K大小那么驱动就是没有装好的。

网友:
这个在什么系统上安装?

网友:
换成其他的系统试试看。

网友C:
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即使重装驱动往往也不能成功。

网友D:
需要删除该“xdsfast3.dll”文件,然后断开PC和仿真器,重新装仿真器驱动。

网友E:
嗯,安装后查看“xdsfast3.dll”文件大小为352K即表示驱动安装成功。

网友F:
怎么解决啊,同问,查了xdsfast3.dll,是352K.

网友G:
连接错误  我总结的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楼主:
哦,大体有了点思路了

网友H:
找不到SEED-XDS510这个设备吗

网友H:
更新一个驱动试试看。

网友I:
重装系统试试看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驱动没装好,卸了重现装试试。

可能是 不兼容电脑系统。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CCStudio_v3.3/cc/bin”路径下的“xdsfast3.dll”文件,如果这个文件是160K大小那么驱动就是没 ...

这个应该是驱动不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