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调试的一些总结

楼主(2017-01-30):
调试问题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是从架构着手,以软件调试为例(我硬件调试没经验),逐个剔除各个模块,简化系统。先定位大模块的问题,然后在单位大模块内的小模块的问题,直至定位到产生问题的那一行代码。

另一个是方向是从问题表现出来的地方着手(问题表现出来的地方并不一定是产生此问题的根源)。这个方向是采用CPU提供的调试断点机制,可以确定软件问题表现在哪一行代码,然后反向分析代码,寻找问题的源头。

为了最快速的找到问题的根源,就需要采用两头夹击的办法,同时从设计架构和问题表现着手

网友A:
对于偶发性BUG,比如半年发作一次,有什么办法?
我就遇到过,2000块板子连续工作半年以上,其中一块板子出了问题,断电重启后恢复正常,客户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于偶发性BUG,比如半年发作一次,有什么办法?
我就遇到过,2000块板子连续工作半年以上,其中一块板子出 ...

那种估计不是软件问题了。或者重现条件太极端。不好重现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偶发性BUG,比如半年发作一次,有什么办法?
我就遇到过,2000块板子连续工作半年以上,其中一块板子出 ...

我是这样想的,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都是有生命周期的,而且寿命都不完全相同。
拿软件说,一个是随机故障,比如它的某个bug只有在某个条件成立时才会发作,另一个是软件老化,比如它的系统垃圾(log记录、内存碎片等)随时间逐渐增多,软件潜在bug引起系统崩溃概论增加,类似于老年人这个高那个高.
硬件应该也就随机或外部原因引起的故障器件老化引起的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种估计不是软件问题了。或者重现条件太极端。不好重现得

你说的有道理,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跟客户这么说,客户表示没法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