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项目:智能博物馆系统,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7-01-30):
用的32板做下位机,上位机用Qt做的界面,也是边学边做,大家给指点一下,用在智能博物馆上还能再加一些功能,stm32下位机好实现的。

网友A:
智能博物馆主要该解决的是自动解说,防盗之类不是该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智能博物馆主要该解决的是自动解说,防盗之类不是该考虑的。

是啊,自动解说都有了,就是语音导览嘛

网友A:
博物馆的安防系统、环境控制系统可不能叫“智能博物馆系统”,即使加入智能,那也是智能安防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智能博物馆系统特指展品及其相关信息与参观者间的智能互动,自动解说只是其中最简单的一个部分。显然,你的系统根本与智能博物馆无关。
楼主的问题,其实是个语文问题,无关技术。

网友B:
我看你这个毕业设计又是你们导师接来的项目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这个毕业设计又是你们导师接来的项目吧

如果是接来的项目,哪个博物馆敢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接来的项目,哪个博物馆敢用?

我觉得有这样的博物馆,嘿嘿

网友C:
那要是本科生的毕业设计真不错,要是研究生就差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要是本科生的毕业设计真不错,要是研究生就差点意思

是啊,那应该再有点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这个毕业设计又是你们导师接来的项目吧

没有啊,以前一个物联网比赛的项目

网友D:
综合性高~~~~      因当是商业性的项目把,

起码~~~   X86 程序   , 单片机,程序 其他系统性功能电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