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关于2.4G无线通讯

楼主(2017-01-30):
各位大神,本人新手,刚刚接触2.4G无线通讯,请问各位怎么用2.4G无线模块实现我在一块板子上按下按键,另一块板子上点亮一盏LED灯,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用的是NRF吗?

网友A:
推荐使用NRF2401,这个是SPI通信简单多了。

网友B:
过年休息,正好用LT8920+STM8L051做了一个那样的DEMO 板,过几天上班了在嘉立创商城开源公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NRF2401,这个是SPI通信简单多了。

没用NRF24L01的,用的是泽耀科技的AS14B-TTL,不过如果用NRF24L01,这个程序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我会用这个来收发一组字符串

楼主:
各位大神帮帮忙,本人新手,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C:
你这个无线模块是串口转2.4G的吧?既然你都会收发字符串了,剩下的应该比较容易了。板子A检测按键按下,发送指定的字符串给板子B,板子B收到字符串,控制LED亮,这不是很简单的逻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无线模块是串口转2.4G的吧?既然你都会收发字符串了,剩下的应该比较容易了。板子A检测按键按下,发 ...

感谢您的指点,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NRF24L01的,用的是泽耀科技的AS14B-TTL,不过如果用NRF24L01,这个程序的思路是怎么样的,我会用这 ...

你看下,你的这个模块里用的就是这个芯片,哈哈

网友E(2018-05-19):
1、首先你对无线数据传输可能第一次接触有点陌生而已,不用怕。
2、你的情况是使用现有的模块(ps泽耀科技我使用过他们的433模块)其实更为简单;
3、首先阅读模块使用手册,配置参数(接收和发送要对应),然后A板子按下按键,通过串口把数据发给A板的模块;
4、B板的2.4G,模块会接收到A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给了B板的主控,B板解析数据正确,然后点亮一盏LED灯(干什么都可以);
以上希望对你有帮助,你这情况说白了就是个“无线串口”。

网友F(2023-06-24):
引用 网友B:
过年休息,正好用LT8920+STM8L051做了一个那样的DEMO 板,过几天上班了在嘉立创商城开源公布一下~ ...

你好。我读取LT8920的寄存器一直读不到正确的值,能教我下吗?

网友G(2024-02-01):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H: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I: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J: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K: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L: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M:
通过交流电源插头从产品中流走

网友N: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O: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