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诸位老师们,我不会做DCDC隔离电源啊

楼主(2017-01-30):
诸位老师们,高手们,新年快乐,大家都辛苦啦!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别笑话我啊。我不会做DC-DC的隔离电源。
事情是这样的,我想做一个DC-DC的隔离电源,下面有图。输出电压是有的。但是没有电流,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加上电以后,输入端有将近100MA的电流,输出电压正常,电流几乎没有。已经2天了,我没有找到原因。变压器是我用磁环自己绕的,初级0.2双线并绕20T,次级单线20T,反复重绕了好几次,匝数,线径换了也不行。无论如何都是没有电流。

网友A:
可能是圈数太少

楼主:
报告楼上,我反复绕过几个变压器了,匝数,线径都换过。效果一样,都是没有电流。
现在我在纠结是否要把磁环砸成两半,垫上气隙。

楼主:
谢谢楼上!我一直在想:是把R2减小还是把R1加大。明天再试试吧。今天想休息了,真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报告楼上,我反复绕过几个变压器了,匝数,线径都换过。效果一样,都是没有电流。
现在我在纠结是否要把 ...

我觉得是圈数差太多了。增加10倍或100倍试试

网友A:
或者提高频率。把C2降到1/100,或更小

网友B:
买一个就是了又不贵

网友C:
变压器的谐振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提高频率。把C2降到1/100,或更小

电容C2减小到102的时候,空载三极管Q2发热,后来就烧掉了。

楼主:
我现在大概知道了,二极管D1和电容C3不好也不行。旧的电解电容真的不能用啊!!

网友A:
可能变压器饱和了。你没有过电流保护/抑制,会烧的。
一般做成推挽式的电路,要避免你这样的单边不知道是正激还是反激的电路。
单边通常做成反激DCM。

楼主:
谢谢楼上诸位,这个我放弃了,还是老老实实的买了金升阳的模块。。。。

网友D:
你这电路就是个错误,2N5401基本没起作用,2N5551启动后根本无法做到饱和截止,建议挂到正极用20K,试试

网友:
把R2去掉
把C2电容加大几倍

网友:
Q1集电极串联电阻

网友(2017-03-02):
网上买一个就可以了,几块钱也不贵,而且专业。需要可与我联系,淘宝:逍遥电子小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