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roid 的用处是什么

楼主(2017-01-30):
centroid 的用处是什么

网友A:
你是在滑条方面看到的这个词,对吧,滑条用的是质心算法。
为了确定手指在滑条的确切位置,需要一个方法(就叫做质心计算法)来检测。这是因为当手指放置在滑条上时,它触摸到了多个传感器。根据手指覆盖的传感器区域,通过计算质心传感器可以计算手指的确切位置,其具有最高响应。

网友B:
举例来说,如果1传感器有最大响应,那么用于质心计算的传感器有0、1和2传感器;同样地,如果传感器0有最大响应,那么只会考虑0和1传感器。

网友C(2024-05-29):
几何描述

网友D:
应该是跟具体的应用有关系

网友E:
物理应用

网友F:
数据分析

网友G:
centroid是一个在几何学、物理学、工程学、数据分析以及特定技术领域中都有着广泛应用的数学概念。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描述形状、物体或数据集特性的重要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预测这些对象的行为和性质。

网友H:
这个确实没有使用过

网友I:
没有使用过几何描述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