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一定要分开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1-30):
书上说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可是再有很多的实际工程中,却没有将二者分开。

网友B:
我对此也比较模糊 希望 有能人解答下

网友C:
adc的时候要分开接吧,但要在同一点接地。分不分开是不是要看情况和应用呢?

网友D:
有时候一个电路中既有数字电路又有模拟电路,这个时候画PCB的时候要注意区分这两个地,必要的时候要分离开来画PCB地线,但最终需要用0欧姆电阻连接起来

网友D:
主要原因是让电路避免不必要的信号干扰这是非常important

网友A:
可以这么说电路中的一切干扰均由于地线干扰

网友C:
可是我听有经验的工程师说,有时候分不好还会增加噪声

网友E:
正常情况下,模拟地和数字地应分开,然后在模数接口部分单点连接。

网友F:
我设计的硬件都是在一起的

网友G:
如果信号有干扰就要分开处理

网友G:
模拟地和数字地也不一定必须分开了。

网友H:
如果是有要求最好实现地的隔离。

网友H:
可以通过磁珠实现。

网友I:
数字电路是开关信号,含有丰富的谐波,会对模拟信号电路产生干扰。

网友I: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并在电源附近通过磁珠连接。

网友G:
不分离,电源之间有干扰。

网友G:
如果做信号采集与处理,最好实现电源分离。

网友J:
如果没有信号处理就可以不分开。

网友J:
模拟地和数字地之间肯定是互相干扰的。

网友K:
模拟地和数字地位分开可以防止干扰。

网友K:
DSP的设计电路中需要注意EMC的影响

网友L:
模数地部分单点连接

网友K:
如果是信号处理就要分开。

网友K:
模拟地和数字地不一定需要分开,如果对于信号处理没有要求,则可以没有这要求。

网友I:
因为数字信号变化速度快,从而在 数字地上引起的噪声就会很大

网友I:
将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并在电源附近通过磁珠连接。

网友L:
最好是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M:
在PCB板的某一点用电感或则磁珠相连,这样看似解决了数字信号干扰模拟电路,但是却产生了新的问题---EMI

网友N:
非常良好的PCB设计习惯的是要分开设计的

网友O:
这个主要根据需要设计的系统复杂程度来看的了

网友P:
这些都是经验累积的,,再设计的时候自然会注意这些小细节的

网友Q:
在复杂的设计系统中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R:
设计的系统不复杂的时候,,PCB板的空间较大的时候,也就是覆地铜较多时,,没分开的也没多大影响的

网友S(2017-03-01):
数字信号对模拟信号有干扰。

网友S:
可以通过简单的磁珠进行处理。

网友T:
不一定的,如果不做信号处理就可以。

网友T:
可以使用磁珠做隔离。

网友U:
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造成干扰。

网友U:
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

网友:
做模拟信号处理的时候分开处理。

网友:
数字信号还是对模拟信号有干扰的。

网友V:
如果不做信号处理,可以不分开。

网友V:
注意PCB的布局。

网友W:
这样的干扰会减少一些。

网友W: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可是再有很多的实际工程中,却没有将二者分开。
...

实际应用中还是分开地,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