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058S看门狗超时中断

楼主(2017-01-31):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2/06 10:23a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mplement periodic WDT time-out interrupt event.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058S.h"

#define PLL_CLOCK           50000000

/*---------------------------------------------------------------------------------------------------------*/
/* Global Interface Variables Declarations                                                                 */
/*---------------------------------------------------------------------------------------------------------*/
volatile uint8_t g_u8IsWDTTimeoutINT = 0;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IRQ Handler for WDT and WWDT Interrupt
*
* @param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66161]@return[/url]      None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43424]@Details[/url]     The WDT_IRQHandler is default IRQ of WDT and WWDT, declared in startup_M058S.s.
*/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if(WDT_GET_TIMEOUT_INT_FLAG() == 1)
    {
        /* Clear WDT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g_u8IsWDTTimeoutINT = 1;
    }
}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22.1184M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OSC22M_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OSC22M_STB_Msk);

    /* Switch HCLK clock source to HIRC and HCLK source divide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_S_HIRC, CLK_CLKDIV_HCLK(1));

    /* Enable external XTAL 12MHz and LIRC 10KHz clock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ON_XTL12M_EN_Msk | CLK_PWRCON_OSC10K_EN_Msk);

    /* Waiting for external XTAL and L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CLKSTATUS_XTL12M_STB_Msk | CLK_CLKSTATUS_OSC10K_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Enable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EnableModuleClock(WDT_MODULE);

    /* Peripheral clock source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_S_PLL, CLK_CLKDIV_UART(1));
    CLK_SetModuleClock(WDT_MODULE, CLK_CLKSEL1_WDT_S_LIRC, 0);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3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TXD */
    SYS->P3_MFP = SYS_MFP_P30_RXD | SYS_MFP_P31_TXD;
}

void UART0_Init(void)
{
    /*---------------------------------------------------------------------------------------------------------*/
    /* Init UART                                                                                               */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u32IntCnts = 0;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printf("\n\nCPU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d Hz\n", SystemCoreClock);
    printf("+---------------------------------------+\n");
    printf("|    WDT Time-out Period Sample Code    |\n");
    printf("+---------------------------------------+\n\n");

    printf("# WDT Settings:\n");
    printf("  Clock source is 10 kHz; Enable interrupt; Time-out interval is 2^14 * WDT clock.\n");
    printf("# When WDT statr counting, system will generate a WDT time-out interrupt after 1.6384 ~ 1.7408 s.\n");
    printf("  Measure P0.0 period time to check time-out interval.\n\n");

    /* Use P0.0 to check time-out period time */
    GPIO_SetMode(P0, 0, GPIO_PMD_OUTPUT);
    P00 = 1;
    P00 = 0;

    /* Because of all bits can be written in WDT Control Register are write-protected;
       To program it needs to disable register protection first. */
    SYS_UnlockReg();

    /* Select WDT time-out interval to 2^14 * WDT clock then start WDT counting */
    g_u8IsWDTTimeoutINT = 0;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14, 0, FALSE, FALSE);

    /* Enable WDT interrupt function */
    WDT_EnableInt();

    /* Enable WDT NVIC */
    NVIC_EnableIRQ(WDT_IRQn);

    while(1)
    {
        /* Check if WDT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 or not */
        while(g_u8IsWDTTimeoutINT == 0);

        g_u8IsWDTTimeoutINT = 0;
        P00 ^= 1;

        printf("WDT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 INT counts: %d      \r", ++u32IntCnts);
    }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当到时后,你不喂狗,就中断了。

楼主:
void WDT_IRQHandler(void)
{
    if(WDT_GET_TIMEOUT_INT_FLAG() == 1)
    {
        /* Clear WDT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g_u8IsWDTTimeoutINT = 1;
    }
}
其实这个中断处理函数才是用户的,其他那些是通用。。

楼主:
进入中断后,调用这个中断处理函数,如果是超时中断了,就清除标志,然后在这个全局变量置位,让系统知道是哪儿中断了

网友A:
单片机上的各种定时器都用的很好。

网友:
照着代码抄几次,就熟悉了。

网友B:
用看门狗触发一个变量改变。

网友C:
WDT_Open(WDT_TIMEOUT_2POW14, 0, FALSE, FALSE);

楼主:
实际上就那么几个函数就实现了

楼主:
/**************************************************************************//**
* @file     wdt.h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3 $
* $Date: 15/04/08 5:58p $
* @brief    WDT driver header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fndef __WDT_H__
#define __WDT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addtogroup Standard_Driver Standard Driver
  @{
*/

/** @addtogroup WDT_Driver WDT Driver
  @{
*/

/** @addtogroup WDT_EXPORTED_CONSTANTS WDT Exported Constants
  @{
*/
/*---------------------------------------------------------------------------------------------------------*/
/* WTCR Constants Definitions                                                                              */
/*---------------------------------------------------------------------------------------------------------*/
#define WDT_TIMEOUT_2POW4           (0UL << WDT_WTCR_WTIS_Pos) /*!< Setting WDT time-out interval to 2^4 * WDT clocks */
#define WDT_TIMEOUT_2POW6           (1UL << WDT_WTCR_WTIS_Pos) /*!< Setting WDT time-out interval to 2^6 * WDT clocks */
#define WDT_TIMEOUT_2POW8           (2UL << WDT_WTCR_WTIS_Pos) /*!< Setting WDT time-out interval to 2^8 * WDT clocks */
#define WDT_TIMEOUT_2POW10          (3UL << WDT_WTCR_WTIS_Pos) /*!< Setting WDT time-out interval to 2^10 * WDT clocks */
#define WDT_TIMEOUT_2POW12          (4UL << WDT_WTCR_WTIS_Pos) /*!< Setting WDT time-out interval to 2^12 * WDT clocks */
#define WDT_TIMEOUT_2POW14          (5UL << WDT_WTCR_WTIS_Pos) /*!< Setting WDT time-out interval to 2^14 * WDT clocks */
#define WDT_TIMEOUT_2POW16          (6UL << WDT_WTCR_WTIS_Pos) /*!< Setting WDT time-out interval to 2^16 * WDT clocks */
#define WDT_TIMEOUT_2POW18          (7UL << WDT_WTCR_WTIS_Pos) /*!< Setting WDT time-out interval to 2^18 * WDT clocks */

/*@}*/ /* end of group WDT_EXPORTED_CONSTANTS */

/** @addtogroup WDT_EXPORTED_FUNCTIONS WDT Exported Functions
  @{
*/

/**
  * @brief      Clear WDT Reset System Flag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macro clears WDT time-out reset system flag.
  */
#define WDT_CLEAR_RESET_FLAG()          (WDT->WTCR = (WDT->WTCR & ~(WDT_WTCR_WTIF_Msk | WDT_WTCR_WTWKF_Msk)) | WDT_WTCR_WTRF_Msk)

/**
  * @brief      Clear WDT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macro clears WDT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define WDT_CLEAR_TIMEOUT_INT_FLAG()    (WDT->WTCR = (WDT->WTCR & ~(WDT_WTCR_WTRF_Msk | WDT_WTCR_WTWKF_Msk)) | WDT_WTCR_WTIF_Msk)

/**
  * @brief      Clear WDT Wake-up Flag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macro clears WDT time-out wake-up system flag.
  */
#define WDT_CLEAR_TIMEOUT_WAKEUP_FLAG() (WDT->WTCR = (WDT->WTCR & ~(WDT_WTCR_WTRF_Msk | WDT_WTCR_WTIF_Msk)) | WDT_WTCR_WTWKF_Msk)

/**
  * @brief      Get WDT Time-out Reset Flag
  *
  * @param      None
  *
  * @retval     0   WDT time-out reset system did not occur
  * @retval     1   WDT time-out reset system occurred
  *
  * @details    This macro indicates system has been reset by WDT time-out reset or not.
  */
#define WDT_GET_RESET_FLAG()            ((WDT->WTCR & WDT_WTCR_WTRF_Msk)? 1 : 0)

/**
  * @brief      Get WDT Time-out Interrupt Flag
  *
  * @param      None
  *
  * @retval     0   WDT time-out interrupt did not occur
  * @retval     1   WDT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
  *
  * @details    This macro indicates WDT time-out interrupt occurred or not.
  */
#define WDT_GET_TIMEOUT_INT_FLAG()      ((WDT->WTCR & WDT_WTCR_WTIF_Msk)? 1 : 0)

/**
  * @brief      Get WDT Time-out Wake-up Flag
  *
  * @param      None
  *
  * @retval     0   WDT time-out interrupt does not cause CPU wake-up
  * @retval     1   WDT time-out interrupt event cause CPU wake-up
  *
  * @details    This macro indicates WDT time-out interrupt event has waked up system or not.
  */
#define WDT_GET_TIMEOUT_WAKEUP_FLAG()   ((WDT->WTCR & WDT_WTCR_WTWKF_Msk)? 1 : 0)

/**
  * @brief      Reset WDT Counter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macro is used to reset the internal 18-bit WDT up counter value.
  * @note       If WDT is activated and enabled to reset system, user must reset WDT counter \n
  *             before WDT time-out plus reset delay reached. Or WDT generate a reset signal.
  */
#define WDT_RESET_COUNTER()             (WDT->WTCR  = (WDT->WTCR & ~(WDT_WTCR_WTIF_Msk | WDT_WTCR_WTWKF_Msk | WDT_WTCR_WTRF_Msk)) | WDT_WTCR_WTR_Msk)

/**
  * @brief      Stop WDT Counting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will stop WDT counting and disable WDT module.
  */
static __INLINE void WDT_Close(void)
{
    WDT->WTCR = 0;
    return;
}

/**
  * @brief      Enable WDT Time-out Interrupt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will enable the WDT time-out interrupt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WDT_EnableInt(void)
{
    WDT->WTCR |= WDT_WTCR_WTIE_Msk;
    return;
}

/**
  * @brief      Disable WDT Time-out Interrupt
  *
  * @param      Non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will disable the WDT time-out interrupt function.
  */
static __INLINE void WDT_DisableInt(void)
{
    // Do not touch write 1 clear bits
    WDT->WTCR &= ~(WDT_WTCR_WTIE_Msk | WDT_WTCR_WTRF_Msk | WDT_WTCR_WTIF_Msk | WDT_WTCR_WTWKF_Msk);
    return;
}

void WDT_Open(uint32_t u32TimeoutInterval, uint32_t u32ResetDelay, uint32_t u32EnableReset, uint32_t u32EnableWakeup);

/*@}*/ /* end of group WDT_EXPORTED_FUNCTIONS */

/*@}*/ /* end of group WDT_Driver */

/*@}*/ /* end of group Standard_Driver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__WDT_H__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
/**************************************************************************//**
* @file     wdt.c
* @version  V3.00
* $Revision: 4 $
* $Date: 15/04/08 5:58p $
* @brief    WDT driver source file
*
* @note
* Copyright (C)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include "M058S.h"

/** @addtogroup Standard_Driver Standard Driver
  @{
*/

/** @addtogroup WDT_Driver WDT Driver
  @{
*/

/** @addtogroup WDT_EXPORTED_FUNCTIONS WDT Exported Functions
  @{
*/

/**
  * @brief      Initialize WDT and start counting
  *
  * @param[in]  u32TimeoutInterval  Time-out interval period of WDT module. Valid values are:
  *                                 - \ref WDT_TIMEOUT_2POW4
  *                                 - \ref WDT_TIMEOUT_2POW6
  *                                 - \ref WDT_TIMEOUT_2POW8
  *                                 - \ref WDT_TIMEOUT_2POW10
  *                                 - \ref WDT_TIMEOUT_2POW12
  *                                 - \ref WDT_TIMEOUT_2POW14
  *                                 - \ref WDT_TIMEOUT_2POW16
  *                                 - \ref WDT_TIMEOUT_2POW18
  * @param[in]  u32ResetDelay       Reserved. Not support in M058S series.
  * @param[in]  u32EnableReset      Enable WDT time-out reset system function. Valid values are TRUE and FALSE.
  * @param[in]  u32EnableWakeup     Enable WDT time-out wake-up system function. Valid values are TRUE and FALSE.
  *
  * @return     None
  *
  * @details    This function makes WDT module start counting with different time-out interval, reset delay period and choose to \n
  *             enable or disable WDT time-out reset system or wake-up system.
  * @note       Please make sure that Register Write-Protection Function has been disabled before using this function.
  */
void WDT_Open(uint32_t u32TimeoutInterval,
              uint32_t u32ResetDelay,
              uint32_t u32EnableReset,
              uint32_t u32EnableWakeup)
{
    WDT->WTCR = u32TimeoutInterval | WDT_WTCR_WTE_Msk |
                (u32EnableReset << WDT_WTCR_WTRE_Pos) |
                (u32EnableWakeup << WDT_WTCR_WTWKE_Pos);
    return;
}

/*@}*/ /* end of group WDT_EXPORTED_FUNCTIONS */

/*@}*/ /* end of group WDT_Driver */

/*@}*/ /* end of group Standard_Driver */

/*** (C) COPYRIGHT 201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