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开发相关分享与讨论

楼主(2017-01-31):
MPU-6050为全球首例整合性6轴运动处理组件,相较于多组件方案,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之轴间差的问题,减少了大量的包装空间。 这个整合了3轴陀螺仪、3轴加速器,并含可藉由第二个I2C端口连接其他厂牌之加速器、磁力传感器、或其他传感器的数位运动处理(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or)硬件加速引擎,由主要I2C端口以单一数据流的形式,向应用端输出完整的9轴融合演算技术InvenSense的运动处理资料库,可处理运动感测的复杂数据,降低了运动处理运算对操作系统的负荷,并为应用开发提供架构化的API。

楼主:
MPU-6050的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dps),可准确追踪快速与慢速动作,并且,用户可程式控制的加速器全格感测范围为±2g、±4g±8g与±16g。

楼主:
这个相关的开发资料的分享如附件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MPU-6050的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dps),可准确追踪快速与慢速动作,并 ...

6050的加速度的测量范围的可选择性还是蛮多的

网友B:
mpu6050在以前的四轴上面经常看到。

网友C(2017-12-20):
引用 楼主:
MPU-6050的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dps),可准确追踪快速与慢速动作,并 ...

能否请教个问题

网友D:
该资料的还是比较好的,,合理选择使用范围的很关键

网友E(2018-07-10):
非常感谢楼主的额分享

网友F:
引用 楼主:
MPU-6050的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dps),可准确追踪快速与慢速动作,并 ...

这个芯片的测量范围还是挺大的

网友G:
MPU-6050为全球首例整合性6轴运动处理组件,相较于多组件方案,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时之轴间差的问题,减少了大量的包装空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MPU-6050的角速度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与±2000°/sec (dps),可准确追踪快速与慢速动作,并 ...

这个适用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