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dspic33ep烧录问题

楼主(2017-01-31):
我的DSPIC33ep的板子烧录不进去,但是拿到卖家那里就可以正常烧录,使用的是pckit3.5.求解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一开始拿到烧录可以用,然后我在调试的时候先选择断点然后进入调试直接软件就没有反应烧录不进去了。

楼主:
Target Device ID (0x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x1c010000).

跟我遇到的问题一样,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A:
一般是连接性的问题,仔细检查GND, VCC, MCLR, PGDATA, PGCLK的连接。
不过PICKit3.5是山寨货,Microchip官方只有PICKit3. 所以也不排除PICKit3.5有问题,
你可以借个PICKit3试试。

网友B(2019-07-02):
1.  编程的五根线是否看看连接?2. 编程线上是否有电阻电容?
3. IDE是否是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