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内置FLASH的DSP吗

楼主(2017-01-31):
请问有内置FLASH的DSP吗

网友A:
你要做什么

楼主:
需要主频在100M以上,最好是TI的。
如果DSP外挂flash和e2prom的话,太容易**了。

网友B:
其它需求呢。 光说100M以上F28xx就可以嘛

网友C:
2812,28335都可以啊!

网友D:
TI dsp   我接触的都是外扩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812,28335都可以啊!

这些都是   MCU

网友E:
c2000系列都是内置的

网友F:
很多的,建议楼主去看看TI的DSP选型手册,官网上都有的。

网友G:
TMS320F2812

网友G:
可以铁电处理器这个FRAM

网友H:
你要存储的话,没有DSP

网友H:
现在的DSP很多都是使用外部的flash存储。

网友I:
TMS320F28335可以直接下载程序

网友I: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有C2000的产品可以。

网友J:
不要自己添加flash存储芯片吗?

网友J:
你对DSP有其他要求设计吗?

网友K:
这个要看是需要多大的flash的,,一般都会内置有的

网友L:
一些DSP都是外接flash存储器。

网友L:
内置FLASH的DSP有C2000的产品。

网友M:
现在高端的DSP都没有flash

网友M:
你具体说一下DSP的性能和要求。

网友N:
这个问下TI的那些厂家的技术支持的

网友O:
这个一般的dsp的都会带有的,,一些关键数据的需要存放在flash上的

网友P:
这个要看具体的需求的

网友Q:
DSP很多都是使用外部的flash存储。

网友R:
现在的C2000是内部的flash

网友R:
C5000都是外置的flash。

网友I:
DSP28335这个也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S:
外扩的 感觉就 如同 1984 年
学习 Z80 微机 不能叫 单片机

可能是体积  功耗等原因吧
像FPGA  嵌入式的片子  都是外扩nor flash ,EMMC等
存储代码啊

网友T:
这个是肯定有的啊

网友U:
这个还是能根据实际的需要的进行配置的

网友P:
这个是肯定有的啦

网友V:
有内置的C2000的

网友V:
性价比比较高的是TMS320C5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