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

楼主(2017-01-31):
请各位前辈解答,谢谢。
当SIN 为低电平时候,J5 两端的电压为24V,请问:图中二极管D1的作用?(D1为一肖特基二极管,3A,100V)

网友A:
估计J5联接的是强感性负载,例如继电器线圈之类。
在强感性负载情况下,D1是必须的,用于在功率管关断时为感性负载续流,否则感性负载上的感生电动势很高,可能损坏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J5联接的是强感性负载,例如继电器线圈之类。
在强感性负载情况下,D1是必须的,用于在功率管关断时为 ...

嗯嗯,J5接的是直流风机。如果是这种原因的话,用普通的一定耐压二极管即可,用肖特基二极管的话,是否浪费了。

网友B:
直流风机一般是无刷电机,可以不要这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J5接的是直流风机。如果是这种原因的话,用普通的一定耐压二极管即可,用肖特基二极管的话,是否浪 ...

直流风机可能是有刷电机,那么这支二极管有必要。
但续流完全可以使用普通二极管,比萧特基二极管便宜。

网友C:
续流二极管

网友D:
楼上正解,续流二极管,不必要用肖特基

网友E:
J5是感性负载,D1做续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