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除内部Flash

楼主(2017-01-31):
LM3S69XX的datasheet上说,如果擦除内部Flash,CPU跑的代码必须放到SRAM中,
那么请问,如何将这一段代码搬到SRAM中?

楼主:
貌似ARM的指令段和数据段是分开的哦,
有没有例程说明这个部分呢?

网友A:
boot_serial里有搬移代码的程序,是汇编的

网友A:
不过你擦没有代码的flash不就行了吗,这样根本就不用你说的这么麻烦

楼主:
我想通过串口收到一个命令,就把Flash擦了,还没想好怎么做比较好。
还没思路。。。。。。

网友A:
接收到命令后,把你想要的FLASH擦掉应该很好实现

网友B:
boot_serial里有搬移代码的程序

网友C:
修改BootLoader就行

网友C:
代码运行不都是在sdram里面吗?

网友D:
运行的SRAM都是代码

网友D:
这个直接能擦出Flash,代码存储到哪里去

网友E:
你把flash擦出了,代码怎么保存?

网友E:
这个是需要保存代码到flash里面的。

网友F:
代码的运行都是在SRAM里面,不能保存

网友F:
通过修改BootLoader,将代码放到SRAM中。

网友G:
保存代码到flash里面

网友H:
LM3S69XX这个现在都不用了。

网友H:
这个实现使用BootLoader才行。

网友I:
这个需要BootLoader的引导。

网友I:
LM3S69XX没有研究过怎么使用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