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个效率高?

楼主(2017-01-31):
堆栈寻址和 dp 指针寻址哪一个效率高?

网友A:
dp 指针寻址效率高。

网友B:
请问,DSP在与前向通道(比如说 AD)接口的时候,布线过程中要注意哪些问题,以保证 AD采样的稳定性?

网友C:
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但在一点接地。

网友D:
谁能简单介绍 DSP与 89C52接口方式(HPI 方式)

网友E:
可把 HPI 口作为一个上位机的 Io 口来处理。

网友F:
用 dsp 硬件仿真设备调试 usb 接口板等设备时,与脱机调试,在时序及其它方面有何不同。

网友G:
没有不同。

网友H:
3.3V的 DSP 能否与 5V的 A/D相连接

网友E:
No. You need a level  shifting IC between them

网友I:
DSP输入5V的信号,由于输入信号的电压>4V,超过了DSP的源电压,DSP的外部信号没有保护电路,需要加缓冲,如 将5V信号变换成3.3V的信号。 论坛里这方面的介绍还不少。可以仔细查看下。

网友J:
执行效率高的还是汇编编程

网友J:
直接寻址利用数据页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