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5402如何实现数据的读写操作

楼主(2017-01-31):
现在想从一个.txt文件里将数据传送到dsp里,经过算法处理,将新的数据输出到.txt文件,那么这数据的读写操作怎么实现呢?请大神们帮忙!

网友A:
这好像是文件读写吧

网友B:
干嘛用,是dsp运行用,还是调试用?

网友C:
如果自己不知道具体的txt操作,应该要加文件系统吧。

网友D:
调试dsp,通过读文件里的数据,来测试算法的正确性的

网友:
调试的时候,看菜单有个Tools,点开里边有个Load Memory,就可以把数据导进去了

网友E:
这个可以通过CCS实现数据的读取和处理

网友E:
如果通过单步调试计算数据然后输出。

网友F:
通过CCS能够读取数据。

网友F:
你可以使用SD卡保存到SD开进行运算,或者USB传送数据

网友G:
可以通过USB上位机进行输出和读取

网友G:
CCS能够实现,但是只能单步调试才行。

网友H:
可以通过SD卡存储txt的数据

网友H:
如果通过CCS单步调试也能读取txt的文件。

网友I:
能够通过文本读写操作吗

网友I:
你对数据格式没要求,可以通过usb传输和处理。

网友J:
可以通过串口进行数据传输。

网友J:
DSP应该有存储的地方,可以通过调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