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an总线问题讨教

楼主(2017-01-31):
200米用两个节点测试,正常,7个节点测试的时候就会出现丢包现象这是怎么回事?波特率200k

网友A:
传输速度多快的 上网查查理论传输距离和速度关系表

网友B:
降低到125k试试吧  理论值可能在实际中达不到

网友C:
线路有阻抗匹配的,节点增多肯定有变化的。

网友:
加终端匹配电阻了吗?线路长度?接线方式等都有影响。

网友D:
电压提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