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7-01-31):
SHT10传感器 原来好好地把SCL和DATA引脚分别接至MSP4310F149的P3.6 P3.7引脚  是能正常工作的  由于项目的要求 突然把它转接到P4.2 P4.3端口  并将相应的IO口改成了相应的引脚  但是突然发现居然测出来的温度是个负数 湿度是一个接近于0的值  真的好神奇  明明就是一个模拟IIC通信的芯片  只是改个引脚而已 居然会没用  都已经纠结3-4天了  一直没找到问题在哪

网友A:
看问题不像你讲的哪样单一的变动,仔细比较查找一下吧!

网友B:
I2C通信正常么?上拉电阻加了么?

网友C:
用示波器看下正常的和换好以后的引脚波形吧。sht10不是iic吧?

网友:
先拿仪器看看引脚输出正常不,比如逻辑分析仪之类,再仔细查查程序

网友D:
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传感器发出的数据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