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xds560plus连接不上目标板

楼主(2017-01-31):
(无正文)

网友A:
CCS本身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建议重装一下CCS

网友B:
如果要检验仿真器是否有问题,可以换一台可以正常运行CCS的电脑试一下

网友C:
我的CCS5.3的版本。SEED-XDS560PLUS连接不上目标板,重装CCS后,仿真器还是连接不上目标板,CCS/bin路径下xdsfast3.dll文件还是160K的,如何安装xdsfast3.dll文件才会是352k。请大侠指示下

网友:
如果无法launch配置文件进入debug界面,说明驱动安装的有问题。是否进行USB or pci和version的切换?

网友D:
系统是否是win7?如果是要用管理员权限操作
设备管理器是否正常识别?

网友E:
我的是仿真器灯亮了,但是点Debug_connect后提示连接失败

网友F:
就是仿真器不能识别

网友F:
xds560驱动有win7和xp版本的。

网友G:
系统不能够兼容这个仿真器的驱动。

网友G:
使用CCS4试试看能不能配置seed-xds560plus

网友H:
setup没有设置成功,就不能进入ccs

网友H:
看看是不是能够识别到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