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左右的方波输出

楼主(2017-01-31):
本人使用的器件是LM3S811。因需要16M左右的方波输出,采用的是PWM模块是需要使用PLL对外部晶振进行倍频,系统时钟200MHz。使用的时钟设置代码如下:
SysCtlLDOSet(SYSCTL_LDO_2_75V);//设置LDO电压为2.75V

SysCtlDelay(3000);//LDO电压稳定

SysCtlClockSet(
SYSCTL_SYSDIV_1

SYSCTL_USE_PLL

SYSCTL_OSC_MAIN

SYSCTL_XTAL_6MHZ

);
//设置时钟

SysCtlDelay(3000);

但是,最后得出的PWM时钟却是12MHz。何故?

网友A:
可以使用uart打印出来看一看!!!!

网友B:
对,看一看寄存器的数据,来计算一下

网友C:
楼主的值算错了吧,而且时钟最大频率也就50M,怎么你说200M,

网友C:
建议楼主仔细看手册,再进行计算.

楼主:
没有算错,详见LM3S811数据手册161页。

楼主:
不知道时钟最大频率50MHz指的是什么。

网友D:
LM3S811的PLL输出频率确实是200MHz 但由于它内核的最高运行频率为50MHz 所以如果要使用PLL 至少得进行4以上的分频

网友E:
楼主设错了,PLL不用你设倍频完就是200MHz了,然后才是按你设的分频系数分频

网友E:
你设的分频系数好像为1,是保留值也可以算是非法值。

网友F:
是啊,你还是先测一下按你这么设完后
系统能跑到多少MHz吧。LM的50MHz系统频率IO反转可以到12.5MHz

楼主:
嗯,大家都这么说我就再试试吧

网友G:
LM3S811能够到200M?

网友G:
定时器不能实现16M的方波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定时器不能实现16M的方波吗?

定时器怎么能实现16M这么快的

网友H:
设置PWM应该能实现。

网友I:
你使用的晶振是什么M的?

网友I:
这个12M的PWM波形IO能够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