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寄存器里面的内容在中断中被改变之后退出中断后就不能回到原来的设置?

楼主(2017-01-31):
在MSP430定时器A中断时,哪些寄存器里面的内容在中断中被改变之后退出中断后就不能回到原来的设置?

楼主:
我发现的就是TACTL的设置在中断中改变之后,退出中断其设置就为中断中的设置,而不是主程序中的设置了。

网友A:
改变了肯定就不是原来的设置了

网友B:
寄存器对应的是一个实际的物理地址

网友C:
任何寄存器(除了部分通用寄存器以外)在主程序中和在中断中改变,不会有任何区别,都是永久性变化。没有什么“中断中的设置”这种说法。。

楼主:
但是一旦退出中断,恢复现场保护后,有些在中断中改变的值又回到了主程序中设置的值了

网友D:
那些是通用寄存器,在进入中断前会压入栈内。退出中断时,出栈回复原来的寄存器的值。

网友E:
说明定时器中断优先执行了吗

网友E:
用的不是堆栈吗?

网友F:
你不是设置的堆栈里面的吗

网友F:
这个中断程序来看一下。

网友G:
没有看明白,你说的是堆栈吗?

网友G:
所有中断程序执行的操作过的都不能恢复原来的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