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74HC595扩展的IO口能不能输出PWM呢

楼主(2017-01-31):
在用74HC595扩展STM8S的IO口的时候,如何能输出稳定的多路PWM呢?研究了两天毫无进度,,,只能模拟成多路共一个PWM。

网友A:
“74HC595扩展的IO口能不能输出PWM呢”
只要你的PWM频率和分辨率足够低就可以。

网友B:
串口转并口 就意味着输出存在不确定的延时,想要输出PWM不现实,,除非你周期达到s级,分辨率也不可能能太高

网友C:
用cpld吧,买块开发板,用自带教程,一周时间就能学会pwm输出。

网友D:
你使用595不是可以产生8路PWM吗

网友D:
STM32芯片就可以产生这么多的PWM信号

网友E:
能。
频率低。